[国产单片机] 东软载波ESF3696x 1.3tft spi刷屏测试fps

楼主(2021-01-31):
手头上刚好到了一块1.3寸的tft,正好和东软载波ESF3696x一起调试一下,看看能刷屏多少帧。

硬件

这个是使用的例程

gpio没什么说的以下是spi的配置代码

刷屏代码

打印fps代码

运行翻车了,tft只点亮背光。
找问题,
修改了图中的参数后问题解决
但是这个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只有1,2帧,

再改,把分频系数改到最低

速度上去了,但是只上去了一点点

想了想,还是缓存加dma的方法是实在点,然而,rgb565的240*240 = ?ram估计是不太够了。
好像ESF3696x还有个双字节发送,一会配合dma看看能不能再快上几帧。

楼主:
东软提供的库里面有一个ald_spi_send_byte_fast_1line(&h_spi, dat);函数,相比之前的ald_spi_send_byte_fast能把fps干到10,但是和手册上spi的27m速度还是有点差距。 240*240*16  = 921600 的数据,27m应该有29帧,看了看例程分频的pclk1应该有48m,2分频后的24m不至于这么低的帧数,有没有知道的铁子指点下,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