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GPIO结构,推挽、复用输出

楼主(2021-01-31):
(无正文)

楼主:
1、保护二极管:防止引脚外部输入电压过高or过低

2、 P-MOS 和 N-MOS 管:

楼主:
推挽输出:输入高电平时,经反向,上方的 P-MOS 导通,下方的 N-MOS 关闭,对外输出高电平;而输入低电平时,反向,N-MOS管导通,P-MOS关闭,对外输出低电平

楼主:
  应用场合: 输出电平为0和 3.3V,需要高速切换开关状态(自动切换状态,不需要外接上下拉电阻)

楼主:
开漏输出:P-MOS 管完全不工作。如果控制输出为 0,低电平,则 P-MOS 管关闭,N-MOS 管导通,使输出接地;若控制输出为 1 (它无法直接输出高电平),则 P-MOS 管和      N-MOS 管都关闭,所以引脚既不输出高电平,也不输出低电平,为高阻态。

楼主:
应用场合:( 外接上拉电阻),此时,高电平的电压为外部上拉电阻所接的电源的电压。除了必须情况,一般用推挽输出。

楼主:
3、复用功能输出:

从其它外设引出来的 “复用功能输出信号” 与  GPIO 本身的数据据寄存器  都连接到双 MOS 管结构的输入中,通过梯形结构作为开关切换选择。

楼主:
4、 输入数据寄存器、模拟输入
图中上半部分,GPIO引脚经过内部的上、下拉电阻,可以配置成上/下拉输入,然后再连接到施密特触发器,信号经过触发器后,模拟信号转化为 0、1 的数字信号,然后存储在“输入数据寄存器 GPIOx_IDR”中,通过读取该寄存器就可以了解 GPIO引脚的电平状态。

楼主:
5、复用功能输入
GPIO 引脚的信号传输到STM32其它片上外设,由该外设读取引脚状态。例如:USART接收数据:利用某个GPIO,配置成USART串口复用功能。

楼主:
6、模拟输入输出
当 GPIO 引脚用于 ADC 采集电压的输入通道--模拟输入
当 GPIO 引脚用于 ADC 采集电压的输出通道--模拟输出

网友A:
这也是一个老话题了

网友B:
对推挽的概念一直模模糊糊的

网友C:
复用功能输出和输出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D:
图示非常清晰 也容易分析电路原理

网友E:
每种情况的应用场合也有罗列

网友F:
推挽输出
a、可以输出高低电平,用于连接数字器件,高电平由VDD决定,低电平由VSS决定。

b、推挽结构指两个三极管受两路互补的信号控制,总是在一个导通的时候另外一个截止,优点开关效率效率高,电流大,驱动能力强。

c、输出高电平时,电流输出到负载,叫灌电流,可以理解成推,输出低电平时,负载电流流向芯片,叫拉电流,即挽。

网友G:
gpio.h定义几个结构体

网友H:
推挽结构一般是指两个三极管分别受两个互补信号的控制

网友I:
变量必须遵循它的变量类型。

网友J:
将GPIO端口定义成数组通过函数调用

网友K:
可以调用 stm32f10x_gpio.c中的函数和结构了

网友L:
用typedef语句定义了一个类型名GPIO_InitTypeDef

网友M:
GPIO共有8中设置模式:输入浮空、输入上拉、输入下拉、模拟输入、开漏输出、推挽式输出、推挽式复用功能,开漏复用功能

网友N:
STM32的GPIO引脚具有第二功能

网友H:
GPIOA是一个结构体指针

网友I:
STM32对GPIO操作一般用库函数

网友G:
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

网友J:
stm32中gpio八种输出模式

网友F:
开漏输出
a、只能输出低电平,不能输出高电平。如果要输出高电平,则需要外接上拉。

b、开漏输出具有“线与”功能,一个为低,全部为低,多用于I2C和SMBUS总线。

网友M:
GPIO内部结构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L:
定义结构体一般形式为struct 结构体名 { 类型名1 成员名表1;类型名2 成员表2;... ;类型名n 成员表n;}

网友K:
stm32芯片的gpio引脚很多。

网友N:
当使用复用功能的时候,也就是通过其他外设复用功能输出信号与GPIO数据寄存器一起连接到双MOS管电路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