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8种GPIO输入输出模式

楼主(2021-01-31):
输入模式
  1. - 浮空输入(GPIO_Mode_IN_FLOATING)
  2. - 上拉输入(GPIO_Mode_IPU)
  3. - 下拉输入(GPIO_Mode_IPD)
  4. - 模拟输入(GPIO_Mode_AIN)

楼主:
输出模式
  1. - 开漏输出(GPIO_Mode_Out_OD)
  2. - 开漏复用功能(GPIO_Mode_AF_OD)
  3. - 推挽输出(GPIO_Mode_Out_PP)
  4. - 推挽复用功能(GPIO_Mode_AF_PP)

楼主:
浮空输入
浮空就是逻辑器件与引脚即不接高电平,也不接低电平。由于逻辑器件的内部结构,当它输入引脚悬空时,相当于该引脚接了高电平。一般实际运用时,引脚不建议悬空,易受干扰。通俗讲就是浮空就是浮在空中,就相当于此端口在默认情况下什么都不接,呈高阻态,这种设置在数据传输时用的比较多。浮空最大的特点就是电压的不确定性,它可能是0V,页可能是VCC,还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个值。浮空输入一般多用于外部按键、ADC输入用,这样可以减少上下拉电阻对结果的影响。

楼主:
上拉输入
上拉就是把点位拉高,比如拉到Vcc。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到限流的作用。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

楼主:
下拉输入
就是把电压拉低,拉到GND。与上拉原理相似。

楼主:
模拟输入
模拟输入是指传统方式的输入,数字输入是输入PCM数字信号,即0、1的二进制数字信号,通过数模转换,转换成模拟信号,经前级放大进入功率放大器,功率放大器还是模拟的。

楼主:
开漏输出
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强(一般20mA以内)。开漏形式的电路有以下几个特点:

楼主:
1利用外部电路的驱动能力,减少IC内部的驱动。当IC内部MOSFET导通时,驱动电流是从外部的VCC流经R pull-up ,MOSFET到GND,IC内部仅需很小的栅极驱动电流。

楼主:
2一般来说,开漏是用来连接不同电平的器件,匹配电平用的,因为开漏引脚不连接外部的上拉电阻时,只能输出低电平,如果需要同时具备输出高电平的功能,则需要接上拉电阻,很好的一个优点是通过改变上拉电源的电压,便可以改变传输电平。比如加上上拉电阻就可以提供TTL/CMOS电平输出等。(上拉电阻的阻值决定了逻辑电平转换的沿的速度 ,阻值越大,速度越低功耗越小,所以负载电阻的选择要兼顾功耗和速度。)

楼主:
OPEN-DRAIN提供了灵活的输出方式,但是也有其弱点,就是带来上升沿的延时。因为上升沿是通过外接上拉无源电阻对负载充电,所以当电阻选择小时延时就小,但功耗大;反之延时大功耗小。所以如果对延时有要求,则建议用下降沿输出。

楼主:
4可以将多个开漏输出的Pin连接到一条线上,通过一只上拉电阻,在不增加任何器件的情况下,形成“与逻辑”关系。这也是I2C,SMBus等总线判断总线占用状态的原理。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在所有引脚连在一起时,外接一上拉电阻,如果有一个引脚输出为逻辑0,相当于接地,与之并联的回路“相当于被一根导线短路”,所以外电路逻辑电平便为0,只有都为高电平时,与的结果才为逻辑1。

楼主:
在一个结点(线)上,连接一个上拉电阻到电源VCC或VDD和n个NPN或NMOS晶体管的集电极C或漏极D,这些晶体管的发射极E或源极S都接到地线上,只要有一个晶体管饱和,这个结点(线)就被拉到地线电平上。因为这些晶体管的基极注入电流(NPN)或栅极加上高电平(NMOS),晶体管就会饱和,所以这些基极或栅极对这个结点(线)的关系是或非NOR逻辑。如果这个结点后面加一个反相器,就是或OR逻辑。

楼主:
开漏复用功能
可以理解为GPIO口被用作第二功能时的配置情况(即并非作为通用IO口使用)。端口必须配置成复用功能输出模式(推挽或开漏).

楼主:
推挽输出
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推挽结构一般是指两个三级管分别受到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高低电平由IC的电源低定。

楼主:
推挽电路是两个参数相同的三极管或MOSFET,以推挽方式存在于电路中,各负责正负半周的波形方法任务,电路工作时,两只对称的功率开关管每次只有一个导通,所以导通损耗小,效率高。输出即可以向负载灌电流。推拉式输出级即提高电路的负载能力,又提高开关速度。

楼主:
推挽式复用功能
可以理解为GPIO口被用作第二功能时的配置情况(并非作为通用IO口使用)。

楼主:
最后用一幅最简单的图形来概括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该图中左边的便是推挽输出模式,其中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时下面的PNP三极管截止,而上面NPN三极管导通,输出电平VS+;当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时则恰恰相反,PNP三极管导通,输出和地相连,为低电平。右边的则可以理解为开漏输出形式,需要接上拉。

楼主:
总结
STM32中IO模式选用:
1浮空输入GPIO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可以做KEY识别,RX1
2带上拉输入GPIO_IPU——IO内部上拉电阻输入
3带下拉输入GPIO_IPD—— IO内部下拉电阻输入
4模拟输入GPIO_AIN ——应用ADC模拟输入,或者低功耗下省电
5开漏输出GPIO_OUT_OD ——IO输出0接GND,IO输出1,悬空,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实现输出高电平。当输出为1时,IO口的状态由上拉电阻拉高电平,但由于是开漏输出模式,这样IO口也就可以由外部电路改变为低电平或不变。可以读IO输入电平变化,实现C51的IO双向功能。
6推挽输出GPIO_OUT_PP ——IO输出0-接GND, IO输出1 -接VCC,读输入值是未知的
7复用功能的推挽输出GPIO_AF_PP ——片内外设功能(I2C的SCL,SDA)
8复用功能的开漏输出GPIO_AF_OD——片内外设功能(TX1,MOSI,MISO.SCK.SS)

楼主:
STM32中IO使用的5种常用方式,它们的配置方式如下:
1作为普通GPIO输入: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浮空输入、带弱上拉输入或带弱下拉输入,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楼主:
2作为普通GPIO输出: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楼主:
3作为普通模拟输入:配置该引脚为模拟输入模式,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楼主:
4作为内置外设的输入: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浮空输入、带弱上拉输入或带弱下拉输入,同时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某个复用功能模块。

楼主:
5作为内置外设的输出: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复用推挽输出或复用开漏输出,同时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网友A:
哪种模式的功耗最大啊

网友B:
貌似ti的就没有这么多的模式啊

网友C:
所谓引脚复用就是同时可以用作两个用途是吗

网友D:
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的那个对比图非常不错

网友E:
推挽模式的开关速度能达到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