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使用串口1配合DMA接收不定长数据

楼主(2021-01-31):
实现思路:采 用STM32F103的串口1,并配置成空闲中断模式且使能DMA接收,并同时设置接收缓冲区和初始化DMA。那么初始化完成之后,当外部给单片机发送数 据的时候,假设这帧数据长度是100个字节,那么在单片机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时候并不会产生串口中断,而是DMA在后台把数据默默地搬运到你指定的缓冲区里 面。当整帧数据发送完毕之后串口才会产生一次中断,此时可以利用DMA_GetCurrDataCounter();函数计算出本次的数据接受长度,从而进行数据处理。

关键代码分析:

usart.H
#ifndef __USART_H
#define __USART_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h”

#define DMA_Rec_Len 200 //定义一个长度为200个字节的数据缓冲区。(建议定义的长度比你可能接收到的最长单帧数据长度长!)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void MYDMA_Enable(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

#endif

usart.C
//初始化IO 串口1
//bound:波特率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DMA传输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使能USART2时钟

USART_DeInit(USART1); //复位串口1
//USART1_TX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

楼主:
//USART1_RX  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10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楼主: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一般设置为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楼主: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IDLE, ENABLE);//开启空闲中断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Rx,ENABLE);   //使能串口1 DMA接收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相应的DMA配置

楼主: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将DMA的通道5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串口1对应的是DMA通道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USART1->DR; //DMA外设ADC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DMA_Rece_Buf;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数据传输方向,从外设读取发送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DMA_Rec_Len;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工作在正常缓存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通道 x拥有中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

楼主:
  1.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正式驱动DMA传输

楼主:
}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楼主: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IDL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读取数据 注意:这句必须要,否则不能够清除中断标志位。
      Usart1_Rec_Cnt = DMA_Rec_Len-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算出接本帧数据长度

     //***********帧数据处理函数************//
      printf ("The lenght:%d\r\n",Usart1_Rec_Cnt);
      printf ("The data:\r\n");
      Usart1_Send(DMA_Rece_Buf,Usart1_Rec_Cnt);
     printf ("\r\nOver! \r\n");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IDLE);         //清除中断标志
     MYDMA_Enable(DMA1_Channel5);                   //恢复DMA指针,等待下一次的接收
}

楼主:
}

这种方式和传统的uart接收中断里面处理数据(解析协议的比较):

//普通方式
uart_rcv_irq()
{
DISABLE_UARTX

楼主:
if G_Counter >= MAXLEN
    clear buffer and counter;
else
    G_Buffer[G_Counter]= GetData(UARTX);
    G_Counter++;

    if OK==unpack(G_Buffer,G_Counter)
        clear buffer and counter;
        set flag;

ENABLE_UARTX

楼主:
}

//idle中断 + dma方式
G_Buffer
G_Counter
G_DMARcvBuffer
uart_idle_irq()
{
G_Counter += MAXLEN - DMAGetCurDataCounter(DMAx);
copy G_DMARcvBuffer to G_Buffer;
if OK==unpack(G_Buffer,G_Counter)
clear buffers and counter;
set flag;

楼主:
  1.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x, USART_IT_IDLE);

楼主:
}

DMAx_OVERFLOW_IRQHandler()
{
G_Counter += MAXLEN - DMAGetCurDataCounter(DMAx);
copy G_DMARcvBuffer to G_Buffer;
if OK==unpack(G_Buffer,G_Counter)
clear buffers and counter;
set flag;

楼主:
期待大家讨论

网友A:
如果发送方发送的数据字节之间不连续,这种方法是不是就悲剧了

网友B:
接受的数据如何处理呢

网友C:
不连续的话也没有问题

网友D:
数据量不大的话 用dma和普通模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网友E:
这样做没问题啊  可以空闲 但是并不浪费

网友F:
不定长的数据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