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AM快用完了就出现死机的现象

楼主(2021-02-01):
64K的单片机RAM用了63k多,测试发现会出现死机的现象,但如果程序把一些变量屏蔽改为60K不到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堆栈溢出问题吗?

我的理解是堆栈空间大小是启动文件中设置好了,RAM用了63k跟RAM用了60k都是已经包含了设置的堆栈空间了,这两个程序本身几乎是一样的,使用的最大堆栈深度应该是一样的,既然60kRAM不会溢出,63kRam应该也不会溢出,因为堆栈空间已经包含在里面了。

网友A:
这不一定的,只是有可能,是51吗,51只有最多256字节堆栈,如果是51,堆栈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B:
不用纠结了,换成有 96K 甚至更多 RAM 的型号。  大概率是 堆栈的 问题。

网友C:
那会不会是你屏蔽掉的那部分变量所属的代码的问题呢,不够还是很有可能是溢出的问题

网友D:
可以试试优先级 调整一下  或者优化变量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纠结了,换成有 96K 甚至更多 RAM 的型号。  大概率是 堆栈的 问题。

我的理解是堆栈空间大小是启动文件中设置好了,RAM用了63k跟RAM用了60k都是已经包含了设置的堆栈空间了,这两个程序本身几乎是一样的,使用的最大堆栈深度应该是一样的,既然60kRAM不会溢出,63kRam应该也不会溢出。因为堆栈空间已经包含在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一定的,只是有可能,是51吗,51只有最多256字节堆栈,如果是51,堆栈的可能性不大

...

M0核的,我的理解是堆栈空间大小是启动文件中设置好了,RAM用了63k跟RAM用了60k都是已经包含了设置的堆栈空间了,这两个程序本身几乎是一样的,使用的最大堆栈深度应该是一样的,既然60kRAM不会溢出,63kRam应该也不会溢出。因为堆栈空间已经包含在里面了。

网友E:
什么型号地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M0核的,我的理解是堆栈空间大小是启动文件中设置好了,RAM用了63k跟RAM用了60k都是已经包含了设置的堆栈 ...

你把堆栈设置大点,
另外自己也应该心里有个基本的了解,如果没有很大的局部变量,堆栈的占用其实不大,几K就已经很够用了

网友F:
肯定会有问题. 局部变量复用导致出错.编译器优化有bug

网友A:
引用 楼主:
M0核的,我的理解是堆栈空间大小是启动文件中设置好了,RAM用了63k跟RAM用了60k都是已经包含了设置的堆栈 ...

这个默认的设置不一定适合你的工程,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堆栈设置大点,
另外自己也应该心里有个基本的了解,如果没有很大的局部变量,堆栈的占用其实不大, ...

RAM只有1K不到了,栈空间再多分配个500字节看看,RAM就差不多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默认的设置不一定适合你的工程,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的

栈大小设置的是0x4000,我觉得溢出的可能小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会有问题. 局部变量复用导致出错.编译器优化有bug

你的意思是我启动文件中堆栈设置的大小不够,编译器是最低优化等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栈大小设置的是0x4000,我觉得溢出的可能小比较小

如果栈大小是0x4000,那溢出的可能性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栈大小是0x4000,那溢出的可能性很小了

所以我在考虑是不是存在RAM溢出阿,就是RAM剩下的空间要预留一点才行,应该不存在这种说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在考虑是不是存在RAM溢出阿,就是RAM剩下的空间要预留一点才行,应该不存在这种说法吧 ...

别开玩笑了,多怀疑自己

网友G:
指针溢出吗

网友H:
老铁,优化一下吧

网友I:
做什么的软件能用这么多RAM?

网友J:
  会不会你有些动态数据,运算的时候会多占用一些ram, 编译的时候按照静态数据去估算的

网友K:
出现死机时要分析 是死循环、还是某些软件中断、NMI中断进去了没提供中断服务程序,总之没有头绪你要学会增加断点去跟踪调试,任何错误都是可以在仿真状态找到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会不会你有些动态数据,运算的时候会多占用一些ram, 编译的时候按照静态数据去估算的 ...

RW Data + ZI Data这个大小就已经包括设置的堆栈空间了呀,只要确保堆栈不会溢出,应该就不会有问题阿

网友J:
引用 楼主:
RW Data + ZI Data这个大小就已经包括设置的堆栈空间了呀,只要确保堆栈不会溢出,应该就不会有问题阿 ...

我感觉这个不准,我试过做FFT的时候编译能过,实际死机的情况

网友J:
引用 楼主:
RW Data + ZI Data这个大小就已经包括设置的堆栈空间了呀,只要确保堆栈不会溢出,应该就不会有问题阿 ...

或者你试试完全不优化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或者你试试完全不优化编译

我就是优化等级为0的

网友L:
64K  RAM,大概是M3 M4之类吧。
按照你的说的情况,确实诡异。
建议加大栈空间,再试试。
我猜测:本来60K的时候已经堆栈溢出,只是没有破坏关键数据,所以看不出来?

网友M:
我也认为大概就是空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