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UID如何读取

楼主(2021-02-01):
如何读取华大HC32L13X系列的UID? 如下读取代码,执行就挂了... #define MCU_UID_ADDR_S                0x00100E74
        uint8_t i = 0;
        uint8_t data[10] = {0};
                /* read */
                for(i = 0; i < 10; i++) {
                        data = *(unsigned char *)(MCU_UID_ADDR_S + i);
                }

网友A:
是不是少了一个括号?????
*((unsigned char *)(MCU_UID_ADDR_S + i));
另外,你读取到data的数组里面,一直放data[0]吗??
是不是应该如下:????
data[i] = *((unsigned char *)(MCU_UID_ADDR_S + i));

网友B:
直接地址就可以了,别的没有什么了,应该如二楼说的一样。

网友C:
直接按照指针的地址查找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头文件,一般有宏或者函数吧。

网友D:
看看手册上写的存在哪儿

网友E:
没在官网找到开发资料啊。

网友F:
官网上的资料没有的话,直接问FAE比较好。

网友G:
这个方式不错的。很棒的。

网友G:
这个值得收藏一下,不错的。

网友H:
一般提供库函数读取。

网友I:
直接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