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极管的放大区也叫线性区。所以如果不考虑温度等因素...

楼主(2021-02-01):
三极管的放大区也叫线性区。所以如果不考虑温度等因素可以算是线性状态。哪个对MOS的放大区和三极管的放大区有深入了解的?他们之间的放大条件有何不同?哪个受温度的影响较大

网友A:
https://www.edn.com/using-power-mosfets-to-make-a-linear-amplifier/

https://www.eeweb.com/hexfet-based-medium-power-amplifier-with-65w-output/

https://ocw.mit.edu/courses/electrical-engineering-and-computer-science/6-012-microelectronic-devices-and-circuits-fall-2009/lecture-notes/MIT6_012F09_lec17.pdf
https://forums.qrz.com/index.php?threads/600-watt-hf-linear-amplifier-project.554685/

搜以下最后这个文件,干货比较多,后面也有一些参考文家年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