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WM电源 的电容选多大好。

楼主:
这个PWM电源 的电容选多大好?负载是一个小直流马达。

网友A(2021-02-01):
直流无刷还是有刷?

楼主:
直流有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有刷马达之电波,1uF以下。看频谱仪。通常0.22~0.1uF但电波可能滤不干净。

那不用电解电容,用0603的贴片就可以了?

网友C(点评):
0603贴片电容的耐压恐怕不够,容易击穿,可靠性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有刷马达之电波,1uF以下。看频谱仪。通常0.22~0.1uF但电波可能滤不干净。

选这个电解电容,不应该这么小

网友A:
“选这个电解电容,不应该这么小”

你这电路如果用大电容,你的PWM还有意义吗?

网友D:
如果 不加 合适的续流二极管,乱加电容。
  某些条件下,很可能马达转不动...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容大了,则开关管子承受不了,除非电容再串联电阻以限流,但一旦串联了电阻则滤掉杂波的效果变差,小电 ...

电机串联电阻干什么?还是串联电感。
直流电机模型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大了,则开关管子承受不了,除非电容再串联电阻以限流,但一旦串联了电阻则滤掉杂波的效果变差,小电 ...

加大电解电容输出直流才平稳吧,我要的是可调的直流电压,调节泵速,不加滤波电解电容,速度会不会不稳定?

楼主:
我准备用的mos开关是sot23封装的贴片小管,额定电流3.7A.我现在担心会不会发热大高烧管子

楼主:
Ao3400,开关频率32.768KHz.

网友E:
直流电机惯性大的很,电机电流很大,pwm直接调速,不用加电容。电机电感本身有滤波作用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的回复,还有一个问题,sot23的贴片小管做开关管,我担心开关损耗的发热会超,毕竟这么高的频率,一秒三万多次开关,有没有做过这种应用?估计会炸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的回复,还有一个问题,sot23的贴片小管做开关管,我担心开关损耗的发热会超,毕竟这么高的频 ...

我折腾过有刷直流电机软启动,减低启动电流,启动电流60a,我记得pwm,几千到几百赫兹都能调速,没有电容,用续流二极管。我测试过连续运行很烫,to252封装不一定很贵的,5毛钱

网友F:
并联小电容最大的作用应该是吸收浪涌尖峰 103~104pF足够 滤波应该在电源上加LC滤波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100mH电感,咋地。买来的整梱线不折开,先量电阻丶电感。量电感要知道测试频率。
你仪器比我好,没 ...

我这个电感式是10mH,还在呢。还要做emc某些试验摸底。

网友E:
做了个试验
断开后:
电感10mh,电容473

电容由吸收浪涌作用。根据波形对pwm频率要求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