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103C8T6 DAC采样周期不准

楼主(2021-02-01):
1KHz信号,采样结果1.07KHz,用ST的芯片就是对的

网友A:
你的外围电路是不是做的不够精准?

网友B:
我感觉和你的外围电路有关系,和芯片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C:
你是用什么方法采样?IO中断?》

网友D:
把程序贴出来,大家看看原因。

网友E:
看看你是不是弄的精度不够,误差较大。

网友E:
跟时钟选择有关,不同的配置下,误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