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需要一个电路或IC:输入低电平,输出高脉冲;输入高电平,输出高脉冲

楼主:
大家好:我需要做一个MCU每日通断电需求的项目,具体要求是控制MCU电源通断以达到重新上电目的:外部信号输入低电平,输出高脉冲(时间约0.5s以上 );外部信号输入高电平,输出高脉冲,总之就是外部信号有电平变化时就输出高脉冲;当然这用单片机实现就很简单,我想看看有没有现成的IC或电路;谢谢大家!

网友A(2021-02-01):
双单稳触发器: 74HC123、CD14538 + 双输入或门/两个IO ...
NPN+PNP+阻容也可以 -- 但很难做到 0.5 秒

网友B:
我想了下,设计了一个电路,不知是否可行。如下图所示,调节PNP管的R和C使之延时0.5秒

网友C:
不知道输入信号是否必须与需要的电路共地?如果不需要共地,则将信号电压经过桥式整流器,再输入到需要的电路中,就能将正、负脉冲信号统一成同一个类型的信号,便于后续电路翻转和延时。
还有两个问题,一是没有正负脉冲信号时,输入端可能的电平范围是多大;2是脉冲信号的宽度大约多宽,电路设计可能需要用到这些条件。

网友D:
可以用老古董555来实现,老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