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429串口无法和ISP模式的F730串口通讯

楼主(2021-02-01):
我现在手头上有一块F429的主控板和客户给的F730板卡,正常工作状态下两块板卡串口可以通讯,主控板收发数据正常。现在主控板设想加入F730升级功能,利用F730的BOOT0引脚和RESET引脚进入F730的ISP模式,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升级数据完成升级。 接下来是我的操作步骤:
1.主控板设置串口波特率为115200,偶校验。
2.F730的BOOT0引脚设置为1
3.F730的RESET引脚设置为0
4.延时100ms
5.F730的RESET引脚保持为1
经过上述步骤后,F429的串口TX引脚发送“0x7f”,RX引脚没有接收到任何数据。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在软件上可以看到F730板卡串口发出一个0x79的回复,但是主控板串口没有接收到任何数据。请问是什么因素导致的?是不是F730在ISP模式下串口有特殊设置?

网友A:
只有发送这个0x7f才会收不到吗

网友B(2021-03-11):
这个记得通过邮件回复过你,注意给定合适的system入口地址,有些选项字要配置正确。

下面**结尾部分专门介绍了stm32f7芯片的ISP操作问题。

STM32芯片的几种烧写方式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