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的开发库驱动里很多用到了HAL_GetTick

楼主:
TI, ck, ge, ic, ST
ST的开发库,在开始的系统初始化里调用了系统时钟滴答的初始化,这样就产生了TICK,然后整个开发的包里驱动很多有时间有关的都
调用了HAL_GetTick函数,做基于时间的判断。
现在在我的项目里,我不想有这一个中断,因为我的系统中断很多,不想再要多余的中断,

所以我就关掉了systick,这会影响我的驱动函数吗?

网友A(点评):
对你项目影响不大,用库的话建议不动它。

网友B(2021-02-01):
除非你不用它的库。

网友C:
还是不要关掉他了。

网友D:
system tick优先级比较低而且里面只做了个变量自增,用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E:
用hal库少不了调用这个函数的。
如果不想用这个函数,推荐使用LL库

网友F:
建议楼主不要关掉它

网友G:
不用这个库是非常麻烦的

网友H:
需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