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WB5 SWD方式升级FUS和BLE stack?

楼主(2021-02-01):
官网写的使用STLINK-Utility的命令行,通过SWD接口,把一段叫做FUS_Operator的代码下载用户flash开始处,再把对应要升级的FUS或者RF stack的image下到用户flash稍后的地方,启动FUS operator运行。FUS operator检查到约定好的用户flash‘地址处有 image 待升级,就调用FUS的API,来把image进行验签和解密,然后烧写。
具体怎么做,STLINK-Utility的命令是什么,不是很明白?

网友A(2023-01-09):
这个是否需要修改BootLoader呢?

网友B:
STLINK-Utility的命令?就是烧录命令吧

网友C:
你的FUS是软件固件升级的意思吧

网友D:
其实烧录WB的话真的很麻烦,我遇到过

网友E:
你是想烧录蓝牙固件还是烧录STMCU固件呢?

网友F:
这个好像是有俩固件,我记得蓝牙的应该叫协议栈

网友G:
你烧录BLE stack的话,是蓝牙协议栈吧

网友H:
这个你可以看他们提供的操作手册啊,应该有讲解如何烧录的吧

网友I:
还需要启动FUS operator运行啊,这个我没遇到啊

网友J:
之前我烧录WB的还很容易

网友K:
你好像用STLINK-Utility烧录不了吧,得用ST的最新烧录软件吧?

网友L:
这个可以串口下载的吗?

网友M:
BLE stack怎么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