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H743 FreeRTOS Cache死机

楼主(2021-02-01):
在用串口和DMA接收的时候,考虑到数据一致性问题,
读取数据前调用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int32_t *)UBUFF1, BUFFSIZE/4+1);
函数,
但该函数在Free RTOS开启任务调度之前的while循环中执行正常,
当在任务中运行时,接收中断后,运行该函数导致死机,

网友A:
死机的实际表现是什么

网友B:
是一直在while中循环了吗

网友C:
如何确定是因为这个死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