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07VE使用USB_HOST接上HID设备不能接收数据?

楼主(2021-02-01):
请教FAE,使用CUbeMX建立USB_HOST工程,已经能够识别鼠标和键盘,也能收到数据。但是接上电磁屏(HID设备,类似鼠标),不能接收数据是什么原因?
设备已经连接成功了如下:
USB Device Connected
USB Device Reset Completed
PID: 6dh
VID: 256ch
Address (#1) assigned.
Manufacturer : GAOMON
Product : Gaomon Tablet
Serial Number :
Enumeration done.
This device has only 1 configuration.
Default configuration set.
Device remote wakeup enabled
Switching to Interface (#0)
Class    : 3h
SubClass : 1h
Protocol : 2h
Mouse device found!
HID class started.

网友A:
改下端口就是了

网友B:
首先确定发送数据了吗

网友C:
如何更改端口呢

网友D:
可以临时设置端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