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030f4p6待机唤醒应用问题

楼主:
使用STM32F030F4P6芯片做了一个传感器,使用LORA无线方式将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发送出去。考虑到功耗,使用了Standby待机模式。
现在是可以进入待机模式,使用RTC唤醒,数据也能发送出来。
现在想让整个传感器初始上电后先进入休眠,然后在RTC唤醒后,再发送数据;但是现在只要上电就直接发送数据,然后才进入休眠。
通过查看PWR->CSR寄存器,看到RM手册中说SBF和WUF位是可以用来判断是否从待机模式中醒来的,但是程序这么做了不起作用,还是上电就发送数据。
请各位大佬给看看可能因为什么导致的。
int main(void)
{
  /* MCU Configuration--------------------------------------------------------*/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RTC_Init();

  RTC_Alarm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if (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SB) != RESET )        //在此判断SBF标志位,若为1,则表明是被唤醒过
  //if(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WU)!= RESET)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MX_SPI1_Init();
        Lora_init();
        //HAL_Delay(10000);
        Read_Ds18b20();
        Lora_SendTemp1();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if (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SB) != RESET)
{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SB);
  }

  HAL_PWR_Dis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1);

if (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WU) != RESET)
{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
  }
  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1);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while (1)
  {

  }
}

图片中红框部分,我看字面翻译就是说这2个标志位,一个是用来说明曾进入待机模式;另一个是曾被唤醒过,通过判断这个,认为设备进入过待机模式,那么就可以发送数据;若没进入过,那就先进入待机,不发数据。

网友A(2021-02-10):
那就换一个思路,检测一下是不是上电复位,有一个复位源标志的,如果检测到是上电复位,就执行第一次上电的动作,否则当是唤醒。

网友B:
我觉得可以直接检测上电复位这个标记。

网友C:
在待机模式下可以用什么唤醒呢

网友D:
如何查看这个标志呢

网友E:
按照沙发的想法可以试试

网友F:
英文资料真的头疼啊

网友G:
唤醒的标识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