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07ZET6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1-02-01):
产品研发阶段,使用的芯片批号是733,产地的PHL。软件运行差不多一年了,没有出现过问题。最近准备量产,新的MCU批号是936的,产地是TWN。同样的软件刷进去之后,发现会经常无故重启。用仿真器连接调试,发现软件经常会运行到HardFault_Handler中断,导致重启。请问大家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是买到假货了吗?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TWN是台湾么

网友C:
如果确认代码彻底没动过,重点检查下硬件连接、焊接、电源等。

假货几率很低,毕竟不知你买货渠道 不敢断定没有。

网友D:
请问产地的phl是什么啊

网友E:
每个批次的芯片都不一样吗

网友F:
电源供电稳定吗 有没有干扰啥的

网友G:
换一个芯片试试也是这样吗

网友H:
产地不同 是不是工艺也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