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G0x1系列中GP和P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2-01):
今天在整理G0系列的封装,发现这个系列有很多不同的封装类型。其中有几个型号的后缀引起了我的注意:
    STM32G071GBUxN
    STM32G071KBTxN
    STM32G071KBUxN
查了一下数据手册,说不带N的是GP version,而带N的是PD version但是却没有讲解这两个版本的区别。
目前猜测PD是转为USB Type C的PD协议设置的版本,而另外一个可能是标准产品General Products。

是否有关于这部分的详细说明,不着急。谢谢!

网友A:
The devices housed in packages with 48 or more pins provide 2-port USB-C Power
Delivery. The devices housed in 32-pin packages come in two variants - “GP” with a singleport
limited USB-C Power Delivery and “PD” with 2-port USB-C Power Delivery.

网友B:
GP是什么版本呢

网友C:
手册上没有详细的说明吗

网友D:
是不是 引脚的种类不一样啊

网友E:
pd协议在哪里找啊

网友F:
如何确定这是两个不同的版本呢

网友G:
是硬件上有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