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wb55的stm32wb5x_BLE_Stack_fw.bin固件的烧录方式

楼主(2021-02-01):
stm32wb55的stm32wb5x_BLE_Stack_fw.bin固件只能用usart和usb接口在bootloader模式下烧录吗?
通过SWD是否也可以?

网友A:
引脚说明有相关的介绍吗

网友B:
请问什么叫做固件的烧录方式啊

网友C:
手册上只有这两种烧录方式吗

网友D:
可以验证一下吗

网友E:
有关于swd的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