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MOC3021内置可控硅最大输出电流为多少?

楼主(2021-02-01):
从光耦MOC3021规格书怎么知道内置可控硅最大输出电流为多少?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看你干什么用,如果是触发后级可控硅,则瞬间最大1A,毕竟,时间很短。如果后级可控硅坏了,则MOC3021有可能会烧坏。
如果是直接驱动负载,一般不建议使用,耗散功率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干什么用,如果是触发后级可控硅,则瞬间最大1A,毕竟,时间很短。如果后级可控硅坏了,则MOC3021有可 ...

是否知道他最大能提供多大电流,谢谢

网友A:
直接带动负载,这个需要你自己测试一下导通时的压降。
25度环境,耗散功率0.3W,100mA时压降典型1.8V最大3V,显然,实际应用带动100mA已经接近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