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过流保护设计

楼主(2021-02-01):
基于3μm高压BCD 工艺,我们在Cadence 设计环境中利用电路模拟器Spectre 对该控制电路进行了分模块和整体模块的仿真,结果表明该电路可以较好地实现实时过流保护功能。

网友A:
二极管正向压降的负温度特性来监测芯片的热状态,进而控制功率LDMOS 管的开关是一种可行的安全设计方法。

网友B:
由于硅片存在热惰性,故不能做到即时控制。

网友C:
这种方法在IGBT的过流保护中很常见,比如80~90年代的厚膜电路EXB840。

网友D:
带有关断斜率控制,防止保护动作时电流变化太快产生高压击穿管子。

网友E:
没明白楼主的意图

网友F:
如何能确认可以实时过流保护呢

网友G:
跟工艺的关系大不大啊

网友H:
过流保护需要确定的参数是什么呢

网友I:
如何得到的这个结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