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计算出哪些参数

楼主(2021-02-01):
选择开关电源变压器需要计算出哪些参数 有技术难度吗?

网友A:
楼主先买本开关电源入门的书就可以了

网友B:
作为开关电源这一块   需要考虑开关电源的拓扑结构    拓扑结构由开关电源输出的功率来决定。

网友C:
拓扑结构选好后    需要考虑场效应管的开关频率

网友D:
之后   需要考虑变压器的结构   常规的为正激和反激式 。

网友E:
开关电源的电流的状态   有断续模式和连续模式   这一块   对于后面的功率电感的感值。。

网友F:
电子变压器的传导干扰通常比较大。。

网友G:
如何理解集肤效应
怎样降低开关管的开关损耗      都是需要好好考虑的

网友H:
开关电源的控制原理需要好好钻研一下    包括反馈控制

网友I:
还有就是各种保护电路的设计    包括过压保护   过流保护   欠压保护   过热保护   等等

网友J:
功率和效率分别是多少啊?

网友K:
场效应管的开关频率比较重要。。

网友L:
变压器设计是最为主要的一个东西,首要是根据输出功率对变压器的选型,这个又得考虑开关频率。

楼主:
关键参数一个是原边电感设计和原边次边的匝数比,注意变压器不要饱和还有温升的问题。

网友M:
没有做过变压器的电路

网友N:
说的再多,没有动手 都等于0.
开关电源即使原理图正确,不同的人做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的.

网友O:
反正这个设计不容易

网友P:
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

网友Q:
可以做一个试试 这样遇到问题就解决 可以提高水平

网友R:
没有做过这么复杂的电路

网友S:
要求不好的话 就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