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浅析变频电源与变频器的区别

楼主(2021-02-01):
  变频电源是由整个电路构成交流一直流一交流一滤波的变频装置,得到了广泛应用。变频电源不仅能 模拟输出不同国家的电网指标,而且也为出口电器厂商在设计开发、生产、检测等应用中提供纯净可靠的、低谐波失真的、高稳定的电压和频率的正弦波电源输出。变频电源是非常接近于理想的交流电源,可以输出任何国家的电网电压和频率。变频器是由交流一直流一交流(调制波)等电路构成的,变频器的标准名称应为变频调速器。其输出电压的波形为脉冲方波,且谐波成分多,电压和频率同时按比例变化,不可分别调整,不符合交流电源的要求。
   售后
  变频电源:厂家自己研发生产,对电源非常熟悉,一旦出现问题,会在电源现场以最短的时间解决问题。
  变频器:因变频器多是从其他专门生产变频器的厂家购买,一旦出现问题,电源厂家会把变频器拆下寄回变频器厂家(部分在国外),维修周期长,而且变频器厂家不会负责变频器与变压器和LC低通滤波电路的匹配。即使现场维修也很难保证彻底解决问题.

  可靠性
  变频电源:电源整体统筹设计,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保证电源稳定可靠运行。
  变频器:通过变频器组装的岸电电源生产较为简单,因其主要部分“变频器”为购买,所以很难保证变频器与其他元件的参数相匹配.

  安全性
  变频电源:启动过程中频率恒定。岸电电源可以提供纯净可靠、低谐波失真、高稳定的电压和频率的正弦波电力输出,非常接近于理想的交流电源。
  变频器:变频器的设计专门针对电动机变频启动,启动时电压、频率同步上升,用其改装的电源,可能会对用电设备造成影响,尤其是变频器、可控整流、通信设备等。

  三相不平衡
  变频电源:逆变部分采用星型方式,每相可独立带载,适应三相完全不平衡负载。不平衡度可达3%以内。
  变频器:变频器采用△逆变,虽然输出通过变压器转变成Y型输出,但对三相不平衡负载适应性较差,可能会使电动机中逆扭矩增加,使电动机温度上升,效率下降,能耗增加,发生震动,输出亏耗

网友A:
有些变频器可以用变频电源取代吗

网友B:
变频电源和变频器哪个贵呢?

网友C:
变频器跟变频电源的主要区别在前者没有滤波器,后者有滤波器。

网友D:
变频调速中的变频电源是什么之间的接口。

网友E:
变频电源一般应用问题有哪些?

网友F:
变频器的主要参数都有哪些啊?

网友G:
变频电源能起到稳压作用吗?

网友H:
外供电源和内供电源有什么不同 ?

网友I:
变频器能否用作变频电源使用?

网友J:
变频电源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K:
变频驱动电源和变频电源有区别吗?

网友L:
别是用于有频率要求的电器(普通电动机或变压器)时的频率不能调的过高,电热器可以任意使用。

网友M:
变频器出来的电是变频电源么?

楼主:
稳压精度大概为多少啊?

网友N:
变频电源1.5级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O:
为什么变频器不能用作变频电源呢?

网友P:
高呢本就是俩东东好不好

网友Q:
他们的用途是不一样的

网友R:
原来是这样的区别

网友S:
分析的很不到位

网友T: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