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扩展为12位引起结果精度不够

楼主(2021-02-01):
不想换芯片了 用的stm32 H7 其中ad是10位的,扩展为12位引起结果精度不够
想把其扩展为12位的ad,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A:
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采样率。

网友B:
至少取四次再取平均。。

网友C:
楼上的这个怪招应该可以对付着按11位用的。

网友D:
当用着12位时,应该就不那么灵了吧

网友E:
理论上提高采样率是可行的。还需要数字滤波器配合。滤掉带外噪声。

网友F:
过采样的话每增加额外的一位精度,信号必需至少过采样4倍。

网友G:
同时还要配合噪声源和合适的滤波算法。

网友H: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但是基于电路里有些许噪声的情况.
如果完全滤除了噪声, 反而就不灵了.

网友I:
换芯片   可能前期做的事情都必须要推翻   这个比较烦

网友J:
那有个叫过采样技术,
通过连续四次采样结果相加作为结果, 就可以达到 12 位的精度.

网友K:
直接换12位的ADC,别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L: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采样率,至少取四次再取平均。

网友M:
使用外部的 ADC芯片。
买个12位的ADC吧,或者用32也可以。

网友N:
哪种滤波算法比较合适。。

网友O:
对于AD的选型很慎重。

网友P:
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外电路是无法补偿的

网友Q:
10位精度就是说用10位来表示输入信号的范围值。

网友R:
h7的ad居然是10位的?

网友S:
12位的精度 处理不好也不行

网友T:
没法扩展吧

网友U:
需要多高的精度啊

网友V:
先确定被采样数据是什么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