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容寿命

楼主(2021-02-01):
看到一些电解电容规格写着2200小时,但不明为何一些LED电源写着好几万个工作小时。这样不是电解电容先挂了吗?

网友A:
在理想情况下,也就是在电解电容内部构成一个质量守恒的体系下,电解液和正极薄发生化学反应的速度(电解液脂化的反应速度与温度的关系)也就是温度降低10度,寿命增倍的关系,这个关系只是在电解液开发中用来估计电解液的指标,不能用来判定电解电容的寿命

网友B:
影响点解电容的寿命的因素很多,电解失效的模式因电子展制造厂家不同而不同。

网友C:
普通铝电解内部是铝箔+薄膜卷成花卷馍,然后浸入电解液体。
液体会逐渐干涸,电容就over了。

网友D:
我知道比如因密封不好而造成的失效就不能用这个公式计算。

网友E:
对用户来说没有搞清电解的失效原因前用此式计算会造成误判的。

网友F:
就大多数而言密封不良是电解寿命的主要因素

网友G:
电容器的寿命失效,主要是由于胶塞的密封性能下降.

网友H:
电容器工作发热及环境温度过热导致电解液受热挥发,经过胶塞散逸,电解液减少后造成面积减小导致容量衰减,而且电解液与铝箔接触不充分,导致损耗增加和漏电增大,加剧了失效。

网友I:
无数前辈证明了,温度高一些,电解液就挥发的快一些.

网友J:
毕竟复合信号的频率、大小不好确定,只能用体现出来的现象做比较。

网友K:
温升小的电路,可能是20度法则,要注意看公式。

网友L:
电解电容理论寿命其实很短,很多时候正常使用的电器,也就是三四年的寿命。

网友M:
铝电解电容的寿命,厂家有自己的计算公式的。

网友N:
基本情况下,比如1000小时品,105摄氏度时,在低于10摄氏度时使用即95摄氏度使用时,使用寿命可以加倍即2000小时。

网友O:
温度对于寿命影响较大,此外还有额定电压值,虽然是额定电压,但是超过额定电压电容也不会立即损坏,而是严重影响寿命。

网友P:
主要影响电解电容寿命的因素有以下几点:环境温度、电压、纹波电流、频率。

网友Q:
楼主怎么能这么想问题呢

网友R:
不能指望一赔一啊

网友S:
中间可以换电容啊

网友T:
这个时间就是一个估算值

网友U:
楼主关心的角度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