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谁能谈一下DAC与ADC

楼主(2021-02-01):
ADC, DAC, dc, AD, AC
谁能谈一下DAC与ADC ?

网友A:
“ADC”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的缩写,指模/数转换器或者模拟/数字转换器。
“DAC”是Digital-to-Analog Canverter的缩写,指数/模转换器或者数字/模拟转换器

网友B:
“ADC”真实世界的模拟信号,例如温度、压力、声音或者图像等,需要转换成更容易储存、处理和发射的数字形式。

网友C:
模/数转换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D:
在如何使用这些转换器以及人们的认知度上也存在着哲理性区别。

网友E:
用最简单的话讲,ADC是用来捕获大量未知的信号,并把它转换成已知的描述。

网友F:
DAC是接受完全已知的、深刻理解的描述,然后“简单地”产生等效的模拟数值。

网友G:
DAC工作在确定的领域,而ADC则工作在随机输入信号和未知性领域。

网友H:
一个特征参数已经相当明了的信号(如受到AM调制的模拟信号)与一个充满了许多未知参数的信号(如受到噪声干扰的雷达反射波)相比,评估起来要容易得多。

网友I:
ADC面临的挑战确实要比DAC大得多。

网友J:
需要采用精心设计的模拟信号调节输入信道.

网友K:
是的,通常还带有与ADC本身精确匹配的ADC驱动器。

网友L:
DAC的设计要简单得多。不过这种相对的简单不应让设计师对DAC设计产生松懈心理。

网友M:
实际应用中设计师很容易对DAC的模拟输出电路不予以足够的重视。

网友N:
比如在摆率、输出驱动(电压、电流、范围)等参数和负载故障保护方面。

网友O:
这样做很容易导致原型评估和产品现场应用时发生令人头疼的电路和系统级问题。

网友P:
DAC也是很成问题的,高速转换的,转换时间几个ns的,也是比较成问题的。

网友Q:
DAC则是把0和1变成参数可调的,数学上较完美较精确的电信号。比如频率50Hz,振幅5V的正弦波。

网友R:
想谈谈哪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S:
他俩的用途不一样啊

网友T:
一个是采集 一个是输出

网友U:
一个是in一个是out

网友V:
都需要电压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