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E1 烧录器烧录的时候提示:安全设置保护,要再烧录,如何操作,谢谢

楼主(2021-02-01):
E1 烧录器烧录的时候提示:安全设置保护,要再烧录,如何操作
提示:Protection by security setting
是不是我这里设置了的原因?
1.Disable Block Erase
2.Disable Program
3.Disable boot block cluster reprogramm

求大佬们指导指导,帮忙看看怎么操作才能解密,谢谢

网友A:
欢迎使用瑞萨的芯片,你已经设置了禁止编程了,不能恢复的。更换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使用瑞萨的芯片,你已经设置了禁止编程了,不能恢复的。更换芯片吧。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