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液晶亮一会儿就灭了

楼主(2021-02-01):
单片机用417,液晶显示一会儿就灭了,而且没有全部段都显示,重新加热单片机的晶振管脚,就能正常显示,但是一会儿就灭了,怀疑是晶振不起振,用的是32768圆形晶振,电容是12P,求教大神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换晶振试试看。

网友B:
晶振问题的可能性很大,也可能是晶振引脚没有焊接好。

网友C:
匹配电容的问题也不能完全排除

网友D:
能否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E:
你都试验到晶振了,为何不换个。

网友F:
晶振没启动,建议去掉起振电容试试,或者更换电容大小

网友G:
液晶显示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H:
这是晶振的问题的吧,,先检查下是否虚焊的。。

网友E:
液晶屏灭了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I:
加热单片机的晶振管脚?

网友J:
不起振和液晶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C:
温度变化会让晶振出现温飘也可能。

网友B:
对于这个问题的就要进行在线仿真调试的看看结果与效果的啊

网友K:
在仿真调试中直接将程序运行到液晶屏被点亮的部分,然后再往下单步运行的看看。

网友L:
程序一直能运行的话,那晶振就没啥问题的,就主要看你的程序逻辑了。。

网友J:
布线的问题,原则上要近IC的管脚。

网友M:
每次都是 这样的吗

网友N:
程序能运行吗

网友O:
正常显示的时间长度一致性好吗

网友P:
先确认程序跑到哪里去了

网友Q:
程序出问题的概率很大

网友R(2023-03-08):
看供电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S:
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T(2024-04-08):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U: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V: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W: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X: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Y: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Z: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AA: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AB: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