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哪里找这个信息呢?

楼主(2021-02-01):
在dsPIC33CH系列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中,在PWM模块说对某个寄存器的位清零时,必须先执行特定的解锁序列,这个特定的解锁程序数据手册也没有说怎么写,我该去哪里找这个信息呢?

网友A:
你敢具体一点吗? 哪个手册的哪一页? 不然谁知道你在说啥.

网友B:
XC16编译器自带builtin函数, 提供这个功能的

网友C:
其实, 你用MCC生产代码, 它可以帮你自带调用这个builtin函数的

网友D:
是不是头文件中某个解锁操作函数。

网友E:
我看其他厂家单片机有个加锁解锁的函数。

楼主:
dsPIC33CH128MP508英文器件手册的第503页,谢谢了

楼主:
对,就是类似这个函数,我复制了您发的这个,编译器识别不了,您这个资料是在哪里找的?

楼主:
不太清楚这个针对每个芯片的具体用法是怎么写的

网友F:
这个就是编译器自带的, 头文件include <xc.h>应该就会自动包含了

网友G:
具体的你可以到你XC16编译器安装目录下面doc 目录下面, 有个user guide的..

网友H:
是501页的PCLKCON中的LOCK位吧,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这个unlock sequence 说的确实不具体, 不过应该就是写NVMKEY

楼主:
奇怪的是__builtin_write_PCLKCON这个函数找不到,

网友H:
而且这个LOCK位到底是针对哪些寄存器也没说清楚

网友I:
但是我用MCC配置了一下, 没有关于这个LOCK位的配置

网友H:
估计不需要用这个LOCK位就能把高精度PWM用的很好了

网友J:
如果你实在需要搞清楚,只能求助官方了

楼主:
好的,谢谢您,我然后找官方问一下。

网友K:
你可以在官网搜索相应的型号, 然后到该型号的页面,
一般大家都看datasheet, 但是, dsPIC33/PIC32只看datasheet是不够, 继续往下拉, 有个reference manual,每个模块的详细介绍都在那里的.

网友K:
贴个图给你参考下.

网友L(2021-03-03):
没有更加详细的说明吗

网友M:
好多型号的都可以通用吧

网友N:
去官网找相应型号的资料

网友O:
全英文的不太好找啊

网友P:
没有看明白,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Q:
可以直接搜索关键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