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C写STM8S103上电时的RAM的值是随机的吗

楼主(2021-02-01):
用C写STM8S103上电时的RAM的值是随机的吗

网友A:
已经清零了

楼主:
需要自己去清吗?

网友B:
是随机的

网友C:
但是编译器会默认在main之前加入一段初始化代码用于清零全局变量

网友D:
所以对于定义的全局变量可以认为已经清零了。

网友A:
跑到main的时候就是0 不放心的话memset一下 全部清零

网友E:
最好全部再清0吧

网友F:
RAM本来就是掉电就丢的存储器,根本不存在上电清零不清零这一说法吧

网友G:
不需要只要做,全局变量默认的值是0,其余的都是需要的时候赋值。不必在意RAM中的值是什么。注意看下C教程中的说明即可。

网友H:
变量就放在RAM中,你根据程序,何时清吧,上电时默认是清零的

网友I:
但程序跑起来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J:
开机时候本来就是干净的,掉电后自动清除。

网友K:
如果不是这样,就真的不知道了。。。总觉得易失型存储器就是掉电就没的意思。

网友L:
RAM的值不可能是随机的。

网友H:
上电时候会有个启动程序的,该程序用于设置内存MAP,其中有清0操作

网友M:
仿真的话,执行芯片复位,程序重新跑,ram没有清零吧

网友N:
恩,理论上RAM上电都是随机值。

网友O:
应该不是随机

网友P:
应该是全部清零了吧

网友Q:
应该是清零了

网友R:
是不是可以读取一下试试看啊

网友S:
好像ram是清零的

网友T(2023-03-08):
好像是随机的

网友U:
正常来说是随机的。

网友V:
一般上电的时候会初始化一下,看你怎么进行配置的。

网友W:
随机的,或者是固定某个值,好像不是零。

网友X:
全部再清0吧

网友Y(2024-04-08):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Z: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

网友AA: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AB: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AC: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AD: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

网友AE: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AF: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AG: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AH: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