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同一种芯片,为啥引脚定义却不完全相同?

楼主(2021-02-01):
DP83848CVV   和 DP83848J 差别就挺大的。他们和DP83848K 又不一样

网友A:
改用了IP101G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B:
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C:
引脚定义不兼容吗

网友D:
应该是兼容的,就是温度范围不一样

网友E:
C,I,VYB是兼容的应该,都是48P,J和K是40P的QFN,不可能和48P兼容

网友F:
好复杂,而且这个片片比较贵,以后如果要画板就绕过它吧。。。

网友G:
是因为封装不同的原因么?

网友H:
有什么差别 没注意啊

网友I:
因为后缀不一样啊

网友J:
封装变化了吧

网友K:
后缀都不一样 封装就有可能不一样啊

网友L: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网友M:
引脚的数目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