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不工作”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1-02-01):
近日在研究STM32高级定时器,遇到一些困难,还请版主和各位高手给予指点。
在看到TIM1和TIM8捕获/比较使能寄存器时,有一个OSSR位,在中文手册中是这么描述该位的:
OSSR: 运行模式下“关闭状态”选择 (Off-state selection for Run mode)
该位用于当MOE=1且通道为互补输出时。没有互补输出的定时器中不存在OSSR位。
0:当定时器不工作时,禁止OC/OCN输出(OC/OCN使能输出信号=0);
1:当定时器不工作时,一旦CCxE=1或CCxNE=1,首先开启OC/OCN并输出无效电平,然后置OC/OCN使能输出信号=1。
请问各位“定时器不工作”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对,例如OCx

网友A:
OC/OCN使能输出信号与“CCxE”、“CCxNE”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B:
开放系统安全资源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不过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B:
你找找技术手册   再向FAE工程师请教请教   应该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C:
定时器不工作时,就是没有使能定时器运行控制位

网友D:
OSSR位,0:当定时器不工作时,禁止OC/OCN输出(OC/OCN使能输出信号=0);
                                      1:当定时器不工作时,一旦CCxE=1或CCxNE=1,OC/OCN使能并输出无效电平,
然后置OC/OCN使能输出信号=1。
                                       解释:定时器不工作的含义:就是令某一通道失能,即CCxE=0或CCxNE=0。这时一旦当CCxE或CCxNE其中有一个使能时,而另一个失能时,这时失能的通道输出无效电平,使能的通道输出程序中配置的模式。

网友C:
不工作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网友E:
就是不定时了啊

网友F:
就是字面意思吧

网友G:
这是使能的意思吗

网友H:
不工作有可能初始化不对

网友I:
有很多个意思  比如io口没有设置好

网友J:
当然就是字面意思啊

网友K:
字面意思 要么坏了 要么配置不对了

网友L(2023-03-08):
中断服务函数中没重新装计数器初值吧

网友M(2024-04-08):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N: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O: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