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错误时提示出错点

楼主(2021-02-01):
如何编译Atmel Studio 7的程序,有错误时提示出错点,而不是提示编译失败,导致无法定位错误点,

楼主:
像图中这样都不知道错误在那里,只是提示编译失败,都不知道去哪里改

网友A:
AS4.19 还有提示错误在哪里,可以直接定位

网友B:
可以提示错误地方的呀。楼主把工程传上来,我试试。

楼主:
你AS7.0 哪位版本的,我是AS7.0 最新的,上次的1913版本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C:
配置的文件有问题

网友D(2021-03-03):
已经提出错误点了 为什么还不能定位呢

网友E:
好好看看报错信息 可以进行推测

网友F:
也可以根据错误码推断

网友G:
这样看不出来错误的原因

网友H: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编译信息不止这几行吧, 往上翻翻看是不是有具体的错误, 这个是可以定位的

网友J:
建议楼主传一下工程文件,我这边编译一下看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