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使用TM2中断没有问题,多加一个中断就异常

楼主(2021-02-01):
使用TM2中断没有问题,多加一个中断就异常

楼主:
工程是EWSTM8-2105版本的,在main函数里面,只有任意开三个中断的其中一个,程序就会死机,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UART2_ITConfig(UART2_IT_RXNE , ENABLE);
//UART2_ITConfig(UART2_IT_TC , ENABLE);

//SPI_ITConfig(SPI_IT_TXE, ENABLE);

网友A:
有没有添加对应的中断回调函数?

网友B:
EWSTM8还有什么启动文件这么一说的吗?

网友C:
看一下stm8s_it.c貌似可以了呀,怎么回事?

楼主:
程序并不复杂啊,难道是EWSTM8的版本有问题?

楼主:
不开中断,UART2和SPI都能发送出数据来,再开其中任意一个中断,程序就死机了。

网友D:
看看中断入口,中断函数有没有问题。

楼主:
中断入口是在stm8s_it.c里面,然后调用MAIN.C文件里面的
void UART2_RXD_IRQ(void)
void UART2_TXD_IRQ(void)
void SPI_TXD_IRQ(void)
函数
没看出有问题啊。

楼主:
调试跟踪,发现程序会死在 assert_failed函数里面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楼主:
没有用到指针,都是很简单的调试程序。
//------------------------------------------------------------------------------
//接收中断处理
void UART2_RXD_IRQ(void)
{
  UART2_ClearITPendingBit(UART2_IT_RXNE);
  UART2_SendData8(UART2_ReceiveData8());
}

//------------------------------------------------------------------------------
//发送中断处理
void UART2_TXD_IRQ(void)
{
  UART2_ClearITPendingBit(UART2_IT_TC);
}

//------------------------------------------------------------------------------
void SPI_TXD_IRQ(void)
{
  SPI_ITConfig(SPI_IT_TXE,DISABLE);   //禁止中断
  SPI_ClearITPendingBit(SPI_IT_TXE);  //清_中断标志位
  SPI_ClearFlag(SPI_FLAG_TXE);
  SPI_SendData(0x01);
}

网友E:
assert_failed 这个是参数检查,你肯定是有哪个函数的输入参数不符合规定的类型,你看看此时assert_failed函数的两个变量file和line,检查对应文件的那一行

网友F:
原来以为是hardfault,刚刚下了程序看了下,应该是参数错误或者说是你的配置错误。

网友G:
你在call stack 看下,是哪个函数调用后,出现错误的。然后再检查一下。

网友H:
你用库里面的函数,它会对参数的范围进行有效性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它就把你死锁在那里了。

楼主:
您的意思是单步运行吗?

楼主:
我又改成TIM4了,不是每次TIM4中断都会出错,不知道程序怎么跑到EWSTM8的库函数了的32位除法里面去了,见图。

网友I:
感觉是多个中断,会有溢出?为什么会溢出呢?工程的设置,空间足够了吧

楼主:
icf文件,没有修改过
/////////////////////////////////////////////////////////////////
//      Example ILINK command file for
//      STM8 IAR C/C++ Compiler and Assembler.
//
//      Copyright 2014 IAR Systems AB.
//
/////////////////////////////////////////////////////////////////

define memory with size = 16M;

define region TinyData = [from 0x00 to 0xFF];

define region NearData = [from 0x0000 to 0x07FF];

define region Eeprom = [from 0x4000 to 0x43FF];

define region BootROM = [from 0x6000 to 0x67FF];

define region Near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FFFF];

define region Far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FFFF];

define region Huge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FFFF];

/////////////////////////////////////////////////////////////////

define block CSTACK with size = _CSTACK_SIZE  {};

define block HEAP  with size = _HEAP_SIZE {};

define block INTVEC with size = 0x80 { ro section .intvec };

// Initialization
initialize by copy { rw section .far.bss,
                     rw section .far.data,
                     rw section .far_func.textrw,
                     rw section .huge.bss,
                     rw section .huge.data,
                     rw section .huge_func.textrw,
                     rw section .iar.dynexit,
                     rw section .near.bss,
                     rw section .near.data,
                     rw section .near_func.textrw,
                     rw section .tiny.bss,
                     rw section .tiny.data,
                     ro section .tiny.rodata };

initialize by copy with packing = none {section __DLIB_PERTHREAD };

do not initialize  { rw section .eeprom.noinit,
                     rw section .far.noinit,
                     rw section .huge.noinit,
                     rw section .near.noinit,
                     rw section .tiny.noinit,
                     rw section .vregs };

// Placement
place at start of TinyData      { rw section .vregs };
place in TinyData               { rw section .tiny.bss,
                                  rw section .tiny.data,
                                  rw section .tiny.noinit,
                                  rw section .tiny.rodata };

place at end of NearData        { block CSTACK };
place in NearData               { block HEAP,
                                  rw section __DLIB_PERTHREAD,
                                  rw section .far.bss,
                                  rw section .far.data,
                                  rw section .far.noinit,
                                  rw section .far_func.textrw,
                                  rw section .huge.bss,
                                  rw section .huge.data,
                                  rw section .huge.noinit,
                                  rw section .huge_func.textrw,
                                  rw section .iar.dynexit,
                                  rw section .near.bss,
                                  rw section .near.data,
                                  rw section .near.noinit,
                                  rw section .near_func.textrw };

place at start of NearFuncCode  { block INTVEC };
place in NearFuncCode           { ro section __DLIB_PERTHREAD_init,
                                  ro section .far.data_init,
                                  ro section .far_func.textrw_init,
                                  ro section .huge.data_init,
                                  ro section .huge_func.textrw_init,
                                  ro section .iar.init_table,
                                  ro section .init_array,
                                  ro section .near.data_init,
                                  ro section .near.rodata,
                                  ro section .near_func.text,
                                  ro section .near_func.textrw_init,
                                  ro section .tiny.data_init,
                                  ro section .tiny.rodata_init };

place in FarFuncCode            { ro section .far.rodata,
                                  ro section .far_func.text };

place in HugeFuncCode           { ro section .huge.rodata,
                                  ro section .huge_func.text };

place in Eeprom                 {    section .eeprom.noinit };

place in Eeprom                 {    section .eeprom.data };

place in Eeprom                 {    section .eeprom.rodata };

/////////////////////////////////////////////////////////////////

网友J:
乱飞的时候,看下stack指针指到哪里去了,看是不是stack 溢出了。

楼主:
stack 都设到0x200了,还溢出。
EWSTM8有问题吧,唉,本以为用STM8封装小,好焊接

网友K:
不行还的换回STM32了。

网友L:
如果怀疑编译器的问题,那用stvd看看

网友M:
异常报的什么错误啊

网友N:
中断指针配置好了吗

网友O:
是不是优先级有问题

网友P:
多加任意一个中断都异常吗

网友Q:
指针乱飞了吧

网友R:
最好不用指针吧

网友S:
请问这个是什么语言写的代码啊

网友T(2023-03-08):
检查按键中断处理函数看看

网友U:
是想要单步运行吗?

网友V:
多加一个中断,外部中断吗?

网友U:
看看中断函数有没有问题

网友W(2024-01-04):
资源冲突

网友X:
中断优先级的设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Y:
关于EWSTM8中的启动文件还有其他说明吗?

网友Z:
检查中断条目,看看中断函数是否有任何问题。

网友AA:
看看stm8s_ IT, C似乎很好,发生了什么?

网友AB:
您可以调用、堆栈,并检查调用了哪个函数并遇到了错误,然后再次检查。

网友AC:
如果它不起作用,我将切换回STM32。

网友AD:
感觉就像有多个中断和溢出。

网友AE:
当随机飞行时,检查堆栈指针指向的位置,看看是否存在堆栈溢出。

网友AF(2024-04-08):
一般PCB是V-CUT,

网友AG: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AH: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AI: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AJ: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

网友AK: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AL: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AM: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AN: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AO: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