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此时GPIOA的模式是配置成复用模式 还是 输入模式?

楼主(2021-02-01):
STM32芯片上有BOOT0、BOOT1引脚,复位时的电平状态决定了从何处执行程序。
BOOT1=x   BOOT0=0   正常的工作状态
BOOT1=0   BOOT0=1   ISP下载
BOOT1=1   BOOT0=1   从内置SRAM启动,一般不用

楼主:
断言错误?你看中断函数有没有使用指针,是不是指针溢出了

网友A:
如果是用输入捕获功能的话,那就是复用模式。

网友B:
根据需求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C:
谢谢指导~~那输入捕获就不需要设置OTYPER的寄存器了吧?

网友C:
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复用模式下,硬件其实是inout接口,既可以输入捕获,又可以输出?

网友D:
我理解不可以输出,只是输入捕获。

网友C:
如果TIM PWM输出,此时不是应该配置GPIO的mode为复用模式吗?

网友C:
加断点,跟进去看看,看是不是每次都发生,还是偶尔发生的。

网友C:
如果TIM 输入捕获,按之前说的,同样也是配置GPIO的mode为复用模式。。

网友E:
输入捕获是输入,PWM是输出。你看看手册吧,我也说不准。

网友F:
你配置成复用模式以后,应该还需要其他寄存器配置成输入捕获。那样就不能同时作为PWM口了。

网友G:
应该是先配置成复用模式,再寄存器配置输入捕获功能

网友H:
我只用过其中一种模式

网友G:
很少用到另外两个状态

网友I:
好像不是复用模式

网友J:
就是正常模式吧  无所谓什么复用模式

网友K:
请问什么叫做断言错误

网友L:
用正常模式试试看

网友M:
模式配置的不对

网友N:
主要看你想要用来干嘛了

网友O:
输入捕获就可以了

网友P(2023-03-08):
你打开输入模式,并且没有配置引脚复用的功能,就是复用输入模式,并不需要一个单独的模式。

网友Q:
试一下正常模式可不可以用

网友R(2024-04-08):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S: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T: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U: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V: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W: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

网友X: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Y: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Z: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AA: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