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HS DMA怎么用

楼主(2021-02-02):
哪位大神知道GDde USB HS DMA功能怎么用?我把宏定义改成启用DMA后,原先UVC正常传图形的就不正常了。
这是在 USB_conf.h里面 的宏定义

#ifdef USB_HS_CORE
    #define RX_FIFO_HS_SIZE                          512
    #define TX0_FIFO_HS_SIZE                         128
    #define TX1_FIFO_HS_SIZE                         384
    #define TX2_FIFO_HS_SIZE                         0
    #define TX3_FIFO_HS_SIZE                         0
    #define TX4_FIFO_HS_SIZE                         0
    #define TX5_FIFO_HS_SIZE                         0

    #ifdef USE_ULPI_PHY
        #define USB_ULPI_PHY_ENABLED
    #endif

    #ifdef USE_EMBEDDED_PHY
        #define USB_EMBEDDED_PHY_ENABLED
    #endif

//    #define USB_HS_INTERNAL_DMA_ENABLED
//    #define USB_HS_DEDICATED_EP1_ENABLED
#endif /* USB_HS_C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