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933的 IO口输出电流

楼主(2021-02-02):
     如题,PIC16F1933的输出电流驱动能力是多少?手册中没有看到相关的说明,也没有寄存器可配置输出电流等级。
烦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一般最大拉灌电流为25mA,数据手册电气参数

网友B:
电气特性章节都有描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气特性章节都有描述的啊.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气特性章节都有描述的啊.

另外再请教一下,手册中说PORTB口有弱上拉功能,通过寄存器可配置。这个弱上拉有什么作用,我测试将端口的弱上拉不管使能还是不使能,都能识别到输入的高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下,手册中说PORTB口有弱上拉功能,通过寄存器可配置。这个弱上拉有什么作用,我测试将端口 ...

记不太清了,好像是相当于10K的上拉电阻,可以作为按键等的上拉电阻使用,不用另外加上拉电阻了。

网友D:
电气特性里有弱上拉电流。如果你外部电流驱动能力强,当然表现为外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气特性里有弱上拉电流。如果你外部电流驱动能力强,当然表现为外部控制。

再请教一下:只有POTRB有弱上拉配置寄存器,且手册中描述这个上拉是输入上拉,那输出信号没有上下拉吗?这样怎么输出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只有POTRB有弱上拉配置寄存器,且手册中描述这个上拉是输入上拉,那输出信号没有上下拉吗? ...

老铁, 你要搞清输入和输出的区别啊...
如果是输入状态, 而外部啥都不接, 这个叫float, 就是说mcu检测IO口的框图可能是不确定, 所以需要外面接一个固定电平, 或者用这个弱上拉,让IO口呈现一个固定的电平状态.
而输出状态下,通常是push-pull的, 驱动能力非常强, 不存在中间态的情况..
一般(弱)上拉是针对输入而言的..没有人在输出模式下还配置这个上拉,没必要没意义..

网友E:
其实可以自己测试的

网友F:
也就是1 2十个毫安

网友G:
一般驱动能力都不大

网友H:
看手册上的电气参数

网友I:
反正最好不要驱动什么器件

网友J:
数据手册上肯定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