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I2C总线主设备3.3V点评从设备2.5V电平兼容问题讨论

楼主(2021-02-02):
如图所示,I2C总线MCU作为主设备,读取从设备信息,由于硬件设计有一些限制条件,导致MCU只能用3.3V供电,I2C接口也是3.3V电平,从设备是2.5V电平,硬件电路如下图,但是现在有一个担心,就是MCU引脚是3.3V电平,U1是2.5V电平,这样设备是否能正常工作,会不会出现无法读取或者工作不稳定或者U1无法长时间工作等异常问题?有兴趣的一起交流啊。

mos管电平转换电路很巧妙的;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yNDg1NHxkODI5OGVlMnwxNzYzNTcxMzc3fDB8

网友A:
有使用过2.8V的从设备,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串接100欧姆的电阻,两端高电平不会产生误差,实在不可靠可以用电平转换

网友:
参考3L电路

网友B:
1、加个电平转换芯片
2、用mos管/三极管转换下电平

网友C:
主从设备都开漏输出,接法没问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从设备都开漏输出,接法没问题,可以用。

主设备不是开漏输出的,是CPLD的引脚,我上面写错写成MCU了。

网友D:
低电平应低于0.3VCC;高电平应高于0.7VCC,这是芯片一个基本标准。不满足就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