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c6062的运用

楼主(2021-02-02):
原理图如下。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个图是什么原理。
vcc=5v

输入B为蓝线,频率约为200k
输入A为红线,频率与B同

实物上输出为一个直流信号约3v,multisim仿真随时间推移也相差不大
现在我想问一下这个图的原理,为什么输出的是一个直流

网友A:
定性分析一下:

楼主:
用虚短虚断来做吗C12有什么作用吗
我算出来结果以后呢

楼主:
变成0v以上,然后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成0v以上,然后呢

你发的电路图:
1、va,vb疑似差分信号。
2、经推导传递函数,这个直流不对称,交流也不对称。
3、电容明显是低通用途,由于不对称,但是导致这个差分共模抑制降低。
以上是基于差分信号的分析思路。

如果不是差分信号:
本电路为一个减法器,且带低通,一把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电路图:
1、va,vb疑似差分信号。
2、经推导传递函数,这个直流不对称,交流也不对称。

其实我只是想知道Uo是怎么算出来的
你讲了很多,但我层次太低,好像没听懂
比如说推导出来直流交流不对称,我也不知道怎么推  怎样才算对称
比如说电容是为了低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后面的差分共模抑制听的我就更懵逼了
我还是太年轻了

网友A:
反馈电阻,1.5兆欧,为了提高输放大电路入电阻吗?

我啥也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只是想知道Uo是怎么算出来的
你讲了很多,但我层次太低,好像没听懂
比如说推导出来直流交流不对称 ...

方程1:
(5-vn)/r1+(vb-vn)/rg-(vn-vo)/rf=0
方程2:
(va-vp)/rg-(vp-2.5)/rf=0

我算的跟你不一样
vo=17.527575258051311081192389882877*va - 11.029411764705882352941176470588*vb - 31.463734525218774152993008768227

@叶春勇 :那要高速信号和低速信号分开计算吗
@anothony :慢速信号,可以忽略电容。快速信号,还得把电容的阻抗算进去。你贴的信号不纯是交流信号
那照这个公式 以及VA VB反向 得到Vo与VA的关系? 那输出的是一个交流信号吗

网友B:
由于存在C8、C12低通滤波以及LMC6062很低的增益带宽积(GBW)因此,楼主放大器几乎无法通过交流信号,只能放大直流信号,或者极为缓慢变化的信号。

@anothony :电容C9一定隔断了运放输出的直流信号电压。右侧2.26V是后面负载本身电压。
@anothony :都是直流信号
@xmar :C9好像没有隔离直流 实物上测出来c9的左侧为3.04v 右侧为2.26v
@anothony :但楼主放大电路存在交流耦合电容C9,又不是真的直流放大器,矛盾,错误?
所以说不用考虑交流信号 只需考虑输入的直流幅值?

网友B:
改为下图才正常:

@anothony :是这样的,更准确的电压放大倍数公式:假设信号源A_1_0、B_0_1内阻为0,并且满足,R20 / (R16+R14) = R21 /(R15+R13), 则,差分放大器输出电压 Vout = (Va10 - Vb01)* (R20 / (R16+R14)).
@xmar :不好意思,这个公式怎么得出来的 我还是没看懂。 如果Vout = (Va10 - Vb01) * (R20 / R16) 那放大倍数不应该是12.5吗为什么是15 另外这个方程为什么与 R19 R20 R13 R14无关
@anothony :是减**能:输出 Vout = (Va10 - Vb01) * (R20 / R16), @ R20/R16 = R21/R15; 准确说,这个电路叫:差分放大器 。
这张电路图的作用是实现减法器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算一题,考试时间过了一半。克西荷夫不是好傢伙。很多东西不必算,直接看电路长相。长相是两电阻分压。 ...

你是这个意思吗 这不是因为流经的电流相等导致电压与电阻比相等。考虑交流信号,12楼图中的C8短路,那部分电流走C8,流经R13 R15的电流不就不相等了吗 还能这么算吗 我可能理解错你意思了 望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初学先不考虑电容,当作没接电容。直丶交流分别计算。这些可以藉由仿真来验证你的计算。 ...

这会不会是相敏检测电路。

图片来自,高晋占《微弱信号检测》

@anothony :看你的电路,的确从PCB软件抠出来的,应该是实战电路。你这个类似全桥整流的波形,经过电容就要变直流了。
我也怀疑过 但我第一次碰到这个名词 实在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晓得。
但是首楼电路是单电源,也没看到A丶B两路有隔直电容,因此A丶B的基准电平,会直接影响运放整体 ...

VB是1.83V VA是3.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