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onst char _info[] = "hello world"; 怎么强制编译链接进 bin 文件里面去

楼主(2021-02-02):
求大侠:
C语言下 const char _info[]  = "hello world"; 怎么强制编译链接进 bin 文件里面去;
其他位置不调用这个数组情况下;

网友A:
char code _info[]  = "hello world";

网友B:
static volatile const char info[] = "hello world";

网友C:
用不到的话,就是没意义的,会被优化掉。
实在要编译进去,可以专门写个调用它的函数,至少执行一次这个函数。
不过我好像明白楼主的苦心了。

网友D:
1,直接修改bin文件

2,阅读链接器器手册,根据格式定义一个文件不使用优化.
   以Keil 为例:
  工程中添加一个源文件,比如CopyRight.c 将你的字符串变量放在CopyRight.c中;
  在工程选项的linker命令窗口添加linker命令--keep=CopyRight.o

  这样链接时保留CopyRight.c的所有内容.里面放的东西有没有用到都会被保留.

3,最简单直接的指定一个地址:
以Arm Keil为例
#define VERSION_ADDR xxxx;//xxxx是一个flash地址
const uint8_t version[] __attribute__((at( VERSION_ADDR )))="Hello World";
你都特意指定地址了,链接器肯定不敢把这个给你丢弃了.

网友E:
函数和变量都可以绝对定位,参考以下代码:
void  SomeFunction()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0800D000")));
uint32_t  SomeVariable[]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08001100")));

@xiaofei558008 :变量前面可能要加volatile
试过不行啊

网友F:
没地方调用,编译器认为是没用的,优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