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mcu读保护只能用ISP吗?

楼主(2021-02-02):
今天试用了这样一个方式:
  1. Sysctrl_SetFunc(SysctrlSWDUseIOEn, TRUE); /*防止程序被swd读出*/
但是并没有用,在ISP模式下程序照样能读出来。

结论: 禁用SWD口是一种错误的读保护方式!

ISP烧录+ 加密后,读出来是这样子:

回到主题:
试过了Jlink,cmsis-dap,等,都不能加密。
官方能开放写状态字的代码吗?

楼主:
对于官方的ISP 软件,所谓的“芯片加密”,本质上是读保护吧?

网友A:
禁用SWD端口,只是在用户模式下,当代码执行到这句的时候,SWD端口不能使用了,但是在ISP模式下,或用户模式运行到这句之前,都能读出代码。
有的型号,接上仿真器debug的时候,这句话是不起作用的,比如F120,F460等

网友B:
ISP说白了,就是嵌入个bootload ,禁不禁止swd毛关系没有。官方,不开放这个方面的资料,可能与自身利益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P说白了,就是嵌入个bootload ,禁不禁止swd毛关系没有。官方,不开放这个方面的资料,可能与自身利益有 ...

哈哈,今天刚好看过志峰的烧录器,不支持华大的读保护~
有点小遗憾哦

网友C:
HC32L13x的加密(读保护)跟Nxp家的LPC1xxx有点像:加密后swd被禁止,只能用串口解锁。

我的手持烧录器是支持芯片加密功能(读保护)的。

网友C:
要实现代码里启用读保护,可以跟原厂或代理联系,取得这部分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