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ADC有特色的超值MM32F0010

楼主(2021-02-02):
初用一元的MM32F0010,在ADC使用2个通道连续扫描,一个通道做窗口比较,很省心。不象32F030的要用到DMA。该芯片直接读用到的通道数据即可。厂家提拱的reg_xxx.h很暖心,对我们这些英文不好的人来说,看数据手册对照下就知道怎么写;下面是测试2路实时温度初始化实例:
void ADC1_Configuration(void)
{
  RCC->APB1RSTR |= RCC_APB1RSTR_ADC1; //ADC1 reset
  RCC->APB1RSTR &= ~(RCC_APB1RSTR_ADC1); //reset end//12位有效/右对齐/窗口比较通道选择0/
  ADC1->ADCFG |= ADC_CFGR_PRE_16//ADC 预分频
    |ADC_CFGR_SAMCTL_71_5// 选择通道x 的采样时间
      //|ADC_CFGR_RSLTCTL_8 //转换数据分辨
          |ADC_CFGR_ADWEN;//窗口比较器使能
            //|ADC_CFGR_VEN//内部参考电压使能
  ADC1->ADCR |= ADC_CR_CONTINUE  //连续扫描
    |ADC_CR_TRG_EDGE_MASK;//11: 屏蔽触发
  ADC1->ADCMPR=0X08fa0389;//32BIT 窗口比较寄存器 H=2.8v  L=1.1v
  ADC1->CHANY0 = (u32)0X00000056;     //chennl 0=AIN6;chennl 1=AIN5;对应读ADDR6,ADDR5
  ADC1->ANYCFG |= 1; //通道数配置 0-1
  ADC1->ANYCR |= ADC1_CHANY_CR_MDEN;//使能任意通道控制寄存器
  ADC1->ADCFG |= ADC_CFGR_ADEN;//A/D 转换使能
  __NOP();
  ADC1->ADCR |= ADC_CR_ADST;   //Start Conversion
}

网友A:
有DMA的话会更好!

网友B:
还是习惯于使用dma的。

网友C:
还是喜欢用DMA的功能,如果有的话,最好不过了。

网友A:
缺少了DMA功能,1M转换率的ADC的性能是不能得到发挥的。前提不是为测试而测试,而是在产品的实际应用程序中!

网友D:
全中文的文档是真心不错的

楼主:
干嘛还用DMA?比DMA更爽。直接读所用通道就可以了.下面是迪文串口指令屏用到的测试程序
for(i=0;i<10;i++){
        k=*(__IO u32*)(0x40012400+0X18+4*i); //i通道
        sta_Putstr(i*50,100,0,3);//帧头+指令//串口屏
        Send_ascii(k);//串口屏显示通道读数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干嘛还用DMA?比DMA更爽。直接读所用通道就可以了.下面是迪文串口指令屏用到的测试程序
for(i=0;i ...

当1MSPS连续采样时您也直读?程序应用中只采集ADC转换结果,不做其它的计算、控制、操作吗?

网友A:
当1MSPS连续采样时您也直读?程序应用中只采集ADC转换结果,不做其它的计算、控制、操作吗?

网友C:
灵动微什么时候有带DMA功能的MCU?

网友A:
就MM32F0010来说,片内没有DMA模块。

网友E:
如果有DMA,就太棒了,太棒了。

网友A(点评):
我是工程师,在很多场合及很多应用中如果没有DMA,对程序编写及性能会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1MSPS连续采样时您也直读?程序应用中只采集ADC转换结果,不做其它的计算、控制、操作吗? ...

实时扫描更新的,这些个数据寄存器等较于DMA传送目标寄存器,与DMA功能一样。仔细去看数据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时扫描更新的,这些个数据寄存器等较于DMA传送目标寄存器,与DMA功能一样。仔细去看数据手册 ...

硬件已经固定下来,软件怎样编写?查询?中断?比如当要求转换率大于500Kpsp时,采样中断方式就把MCU的资源快给占满了,那剩下的你只有采样查询方式,一个高速的Core与一个1/40-1/80的外设去匹配,那只有是高手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已经固定下来,软件怎样编写?查询?中断?比如当要求转换率大于500Kpsp时,采样中断方式就把MCU的资 ...

在DMA缓存每路分别各只应用一个内存地址时等效;一块钱的芯片有这功能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DMA缓存每路分别各只应用一个内存地址时等效;一块钱的芯片有这功能不错了 ...

问题是有DMA更好,没有DMA在高速转换时有很大的不足,会出现丢数的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