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M独立看门狗怎么修改不了延时(复位)时间啊

楼主: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64);
IWDG_SetReload(1781);如果我没计算错按这两个函数配置应该是1秒左右的复位时间,但实际值为146ms,修改分频系数和RL值,复位时间不变。

网友A(点评):
小请用教下这个计数1781是怎么计算出1秒的

网友B(2021-02-02):
static void IWDG_Configuration(void)
{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64);
        IWDG_SetReload(1781);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Disable);
        IWDG_ReloadCounter();
        IWDG_Enable();
}
IWDG_WriteAccessCmd这个函数的参数改一下,不能用ENABLE。

网友C(点评):
没注意到这个细节,那之前HK32F030Mxx_ExampleV1.0.7这个版本的中IWDG列程代码是错的。

网友D:
楼上正解,确实这样,我也试过 了。

网友E(2021-03-30):
引用 网友B:
static void IWDG_Configuration(void)
{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PWR_EnterStopMode      后   看门狗怎么配置停止运行?      关闭它,唤醒后重新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E:
PWR_EnterStopMode      后   看门狗怎么配置停止运行?      关闭它,唤醒后重新配置? ...

@annko2005

网友F(2021-08-09):
没有看明白咋回事。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