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关于12V蓄电池充电电路的求助

楼主(2021-02-02):
设计了一个简易的12V2.6AH蓄电池的充电管理电路,如下:

原理就是,使用单片机的IO来控制三极管进而驱动MOS管,来达到控制充电器是否输入。
现象:不接电池,断开D6,可以看到能正常控制,但是接电池后。
导通瞬间,三极管就烧了。三极管最大电流能到1.5A。
百思不得其姐。求大佬帮助。
猜测:是充电器的输出功率较小导致的?(充电器输出13.8V 650mA)

网友A:
R21换为1K试试

网友B:
减小R22试试看

网友C:
D7是不是用的单向TVS了?

网友D:
NEC55P15是PMOS管,下拉不受控,上电既开启,DS脚位反

网友E:
用CN3767,12V铅酸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外围元件少,应用简单,性价比高。
附CN3767技术说明书。

网友F:
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