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link如何更新固件

楼主(2021-02-02):
GD-LINK如何更新固件

网友A:
如果用的是3合1版本的话,断电状态下,按住离线下载按钮,上电,然后使用GD-Link Programmer软件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3合1版本的话,断电状态下,按住离线下载按钮,上电,然后使用GD-Link Programmer软件更新 ...

谢谢!我买的是GD32303C-START学习套件,本想开箱测试一下GD_Link_Programmer下载程序提示我需要更新固件!可是客服告知我学习套件中的GD_LINK不能使用GD_Link_Programmer我也是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买的是GD32303C-START学习套件,本想开箱测试一下GD_Link_Programmer下载程序提示我需要更新固件 ...

http://gd32mcu.com/
官网下载个最新的版本试一下

网友B:
建议不要随便更新GDLink固件。反正最新的官方GDLink Programmer 4.3.7我测试有bug,而且升级了以后没法降级。
开发板内置的GDLink基本没法用GDLink Programmer,官方做了限制。
终极解决方案是直接买第三方的GD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随便更新GDLink固件。反正最新的官方GDLink Programmer 4.3.7我测试有bug,而且升级了以后没法降级 ...

我估计我也只能采用这种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gd32mcu.com/
官网下载个最新的版本试一下

我就是从官网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