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如何测量LDO输出的uV级别纹波?

楼主(2021-02-02):
数字示波器的分辨率和自带噪声已经远远大于这个uV级别了,用什么办法可以测量uV级别的纹波?

网友A:
隔直 -- 放大 --> 示波器

网友B:
uv级别还算纹波吗?

网友C:
用毫伏表测量,或者用AP测量。后者会更准确点

网友D:
LDO这么低噪声?都uV级别了,我做基准源都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毫伏表测量,或者用AP测量。后者会更准确点

毫伏表测量出来的是平均值吧,峰峰值用什么测?

网友E:
也是有人找你做私活吧?

网友F:
带宽多少?可以考虑用高精度的声卡,高采样率的那种。

网友G:
用模拟示波器,测个几百个u还是可以的。不过ldo做到这么低比较难。与前级的输入性质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模拟示波器,测个几百个u还是可以的。不过ldo做到这么低比较难。与前级的输入性质也有关。 ...

模拟示波器还买得到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模拟示波器还买得到吗?

有卖的

网友H:
参考一下测试基准和运放噪声的电路.那个电容不好整,别的都不算难

网友I:
一般情况下讨论测量uV级的信号都没有意义,uv级的电磁安静环境可以说没有。
常见的uv级靠谱的讨论场合是射频接收,这时的信号的确就是uv级了,但是一般都是指接收解码,几乎没人去测量其大小。

楼主(2023-12-16):
引用 网友A:
隔直 -- 放大 --> 示波器

这办法后来在ti的一些手册里也看到了。这种隔直放大应该有成品出售吧,找找看。其实LDO的输出纹波还是要定义好频率,测量方法还得上模拟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