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雅特力AT32 调试接口SWD怎么关闭,我要用PA13脚

楼主:
雅特力AT32 调试接口SWD怎么关闭,我要用PA13脚,试了几次都不行。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PA6,PA7,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Source6, GPIO_AF_5);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Source7, GPIO_AF_5);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Source13,GPIO_AF_0);

  /* GPIOA Configuration:TMR16 Channel1,TMR17 Channel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6|GPIO_Pins_7|GPIO_Pins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Type = GPIO_Out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IR_OUT PB9,PA13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Source13,GPIO_AF_0);
  /* GPIOB Configuration:IRTMR Output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3;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2021-02-02):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5792-1-3.html?_dsign=e203e2dd

1.RCC_APB2PERIPH_AFIO
2.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3.GPIO_PinsRemapConfig() //禁用JTAG功能使能 SWD 功能, PA15 PB3 PB4用作普通IO
1,2,3在at32f421的库里没有。拷贝加入也不行。

网友A:
你说的是421型号啊,对于421型号,请查看BSP以下example:AT32F4xx_StdPeriph_Lib_V1.x.x\Project\AT_START_F421\Examples\GPIO\JTAG_Remap

网友A(点评):
更多内容请参考421 RM的AFIO章节描述。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swd现在是关闭了.但PA13输出IR_OUT功能怎么也输出不了.

网友B:
使用pa13作为ir_out需要配置成GPIO_AF_1,配置成这个后,jtag口自动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pa13作为ir_out需要配置成GPIO_AF_1,配置成这个后,jtag口自动关闭了

/**
  * @brief  AF 0 selection
  */
#define GPIO_AF_0            ((uint8_t)0x00) /* WKUP, EVENTOUT, TIM15, SPI1, TIM17,
                                                MCO, SWDAT, SWCLK, TIM14, BOOT,
                                                USART1, CEC, IR_OUT, SPI2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Source13,GPIO_AF_0); //IR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Type = GPIO_Out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是这里错了吗。

网友A: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Source13,GPIO_AF_0);
修改为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Source13,GPIO_AF_1);

这里也要修改一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要修改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Source13,GPIO_AF_0);
修改为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Sou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Source13,GPIO_AF_1); //IR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Type = GPIO_Out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3802k.png (191.39 KB )

RF38.02K

RF38.0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Source13,GPIO_AF_0);
修改为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Sou ...

问您下,高脉冲达100us, rf_out就无输出。是什么原因。

高电平

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