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厚PCB背板,端子引脚不够长的焊接问题

楼主(2021-02-02):
CPCIE的背板,需要双面压接,因此板子厚度为4mm,这样板上的通孔接插件的焊接遇到引脚太短,导致带来焊接问题。现在是即使手工焊接,焊接ATX电源座、SATA座等端子,都非常困难。谁有这方面经验,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如果有合适的长腿的  就换吧

要么就找厂家定制,不过费用估计不会低

网友B:
那就用贴片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