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1-02-02):
(无正文)

网友A:
这样的电路有没有迟滞效果,我怎么没有看到反馈回路

网友B:
是不是单限电压比较器?

网友C:
2脚输入电压由R104和R29得到,计算值为1.4426V,同相输入端输入电压基本上可以看做是R125左侧的输入

网友D:
因为R108是1M的,相对于R125差几个数量级...

网友E:
当R125的左侧输入端电压小于1.4426V的时候,比较器1脚输出电源电压,就是8脚的电压

网友E:
当R125的左侧输入端电压小于1.4426V的时候,比较器1脚输出电源电压,就是8脚的电压.

网友F:
对,当输入小于1.4426V时,1脚输出0。。

网友G:
运放2端口的电压时可以计算出来,然后和输入信号进行比较。

网友H:
感觉就是电平比较器,输出就是电源正负值。

网友I:
是的, 由于反相端结了分压的参考电压

网友J:
应该就是个简单的比较电路。为了不至于过快的反复跳跃,建议适当增加迟滞电路。

网友K:
这个就是简单的二阶滤波电路的设计吧

网友L:
这个没看出来的,就是以简单的二阶滤波电路的哈。

网友M:
输入电流的波形存在零点失真问题

网友N:
需要仔细分析一下

网友O:
简单的滤波电路吧

网友P:
楼主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Q:
真没看出来啥问题

网友R: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