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温度急剧升高

楼主(2021-02-02):
用F28335做了一块板子,电源用tps767d301来供电,内核电压1.9V与I/O电压3.3V都完全正常,程序不运行时d301芯片温度正常,但是一开始仿真运行程序是,其温度急剧升高

网友A:
电源电路完全照ezdspf28335开发板来画的。

网友B:
你芯片仿真时的电流是多大?

网友B:
芯片温度具体是多高?

网友C:
只要电流在规格范围内,如果散热做的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有点烫手,只要不是超过规格表,都没有问题。

网友E:
供电的问题吧,一般跟地相连可以散热..

网友F:
如果温度有些烫   但是在允许范围之内    那就使用散热片

网友G:
如果本身是贴片元件   那就加散热焊盘。

网友H:
短路通常都是造成温升的主要原因

网友I:
这个也检查下你的程序代码的吧,特别是涉及到的那几个IO口的吧。

网友J:
这个检查下你的硬件设计电路的呗。

网友K:
看下你的电源芯片的输出正常不吧。。

网友L:
这个芯片本来功耗有点大的,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M:
散热片、小风扇的都可以使用起来的啊。

网友N:
是否存在短路现象
看来这个的检查下程序的设计了。。

网友O:
楼上说的是,换一片MCu的在试试的

网友P:
关键在散热,如果散热做的好是 没有问题的。

网友Q:
是不是有大电流了

网友R:
实时监测电流

网友S:
芯片没有被烧坏吗

网友T:
先把那个芯片焊下来

网友U:
估计已经烧坏了